TCL的:TF19W80PS 一上电就白屏,怎么解决?

楼主(2010-08-18):
一上电开机就白屏.是什么问题,本人怀疑是液晶屏板有问题,.请有维修经验或者有什么建议提供下.,谢谢了.,

网友:
屏保险坏了

网友:
测试屏电路的保险,打屏供电的对地阻值,如果都正常就用通用板点屏

网友:
看一下高压板上的驱动管有没有坏.我碰到过的

网友:
两个原因会引起白屏一是屏没供电  二是屏没得到信号,先测屏上面的保险有没坏 屏供电有有没,正常之后就是信号 的问题多了用块通用板来点屏,如果还是一样那就是屏上面电路出问题了一般都比较难修都是不修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 的供电都有,保险也是好的,液晶屏的屏线也重新插拔了.还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正常了,.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去下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繁华,依旧 的帖子

    是好的,没坏

网友:
回复 网友D:

    保险那些都没问题,通用板指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