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00GS有测试结果。求教!!

楼主(2010-08-18):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FBA[31: 0] 4
FBA[63:32] 472
。。。。。。。
write error count:476
没权限下不了定位的资料
资料

网友:
每一次的结果都不一样
就这三个数值有变化。不是在UNKNOWNERR下面。是在WRT ERR下面

网友:
重植GPU就会好,如果重植后测试花的更严重或者不显说明GPU损坏

网友:
你是用MSTS7测得吗?试试用MATS8测下,还是这样的话最有可能是GPU空焊或GPU坏了!

网友:
核心不良啦,别浪费时间了,现在就开如重植GPU然后再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