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PO168电源的替换

楼主(2010-08-18):
近日 接到客户一台20寸BENQ的显示器(型号忘了),故障是不通电。初步判断是电源部分出问题。拆机以后发现初级BOS管烧坏,电源芯片PO168损坏。PO168手里没有,只有用SG6841替代,在修改的过程中烧了三个SG6841。心痛啊。。。。特发此贴。希望大家以后遇到减少损失。  修改如下,将SG6841的第三脚加上一个1M的上拉电阻。将原4腿的两个电阻去掉、换成一个24K电阻接地(注意哈。是接地。原电路接在300V上的,我就是没注意烧了一个SG6841 ),同时将原第五脚的一个电容和两个电阻去掉。换成20K电阻接地。

有问题参考如下:
改了以后出现空载电压正常,但是加上负载电压降低。同时不能正常工作的。将431的分压电阻改成3K,就OK了(原电路时3.3K)。
改了以后出现输出电压低,请将3脚的启动电阻适当调整范围在300K-1.M之间调整。

网友:
强人啊,值得学西啊,榜样啊!

网友:
还是拿6741改爽点,太费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