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键盘能用 鼠标不能用 鼠标是好的 其他机子都能用

楼主(2010-08-18):
今天接到客户一张主板 USB接口问题如题
我查了电压 阻止都对的
现在毫无头绪 鼠标随便接那个接口都不能用 键盘就可以
现在无思路了 求各位同仁给点建议

网友:
打值看一下,很有可能是南桥不良引起的故障

网友:
把排容拆掉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别的牌子的鼠标试试 可能是不兼容

网友:
看看CMOS里的USB2.0是不是打开着

网友:
有的COMS中 有 USB 鼠标 和 键盘 的支持选项 你可以进去 看下是否打开!

网友:
一般是排容漏电所致 还有看头子是否有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试试看看 不过那个鼠标也是在我这儿买的 开始也能用 就是后面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涵山大哥 行了 不过要好好的客户说下才行 毕竟他那个鼠标是在我这儿买的
这问题还真他娘的奇怪 鼠标都有不兼容的

网友:
看下有没有电容,去掉电容看看

网友:
我搞过一个GA的板子好像是8IPE1000-G的,鼠标能用键盘不能用,搞的老半天什么都换了,是BIOS的问题,。。你的还好

网友:
BIOS里有一个支持USB鼠标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