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排容是多少?

楼主(2010-08-18):
ECS 865PE-A REV:2.0
15-H70-012004

南桥的排容被人动手脚了

不知道应该是多少

网友:
电容找两个就行,可是上那两个 电阻就不好说多大的了?

网友:
R157 R158是10K的电阻,

网友:
电阻103 ok 了,哈哈,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板上的标识是两个电阻 R157   R158  图纸上这两个电阻是有的 下拉电阻  是1K的电阻(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