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声卡后集成显卡问题??

楼主(2010-08-18):
一775主板,开始上是声卡芯片发坏,后找同一芯片换上后,又无法显示了,开机叫声,一长两短,郁闷,不晓得是哪里出问题了,声卡芯片前都是好的.
芯片
显卡
一长两短

网友:
一长两短显卡还是内存

网友:
声卡是不能导致主板无显的(12V电路除外)
把CPU,显卡啥的重新上一下

网友:
内存是好的,换过,乐天说得对,因前把一颗声卡芯片旁边的电溶换过,16V100UF的换的25V100UF,但是后来又换回来,问题还是一样,后来加了块显卡又能用,是桥出问题了,还是哪部份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诊断卡代码85

网友:
宏泰电脑
的帖子
一长两短是显卡不过 先清理一下显卡槽 换显卡试 如果不行 查显卡供电 时钟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