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PL-AM 自检内存断电

楼主(2010-08-18):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ASUS P5QPL-AM 自检内存断电,跑码D0...98..马上就断电了,然后自动重启
反复断电,不插12V 不会断电,我测试内存电压不正常,只有1.52V ,,,外面排阻上没有上拉电压,我想问题应该出在这个地方,但是我把7120和场管换了还是电压起来不到,,,,大师傅些帮帮忙啊,,,还有可能其他地方出问题也引起内存电压低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内存旁边的上拉电压产生元件一般是RT9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