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U8668-D 的CPU供电电压低

楼主(2010-08-18):
映泰U8668-D 上电不跑码,测试CPU供电只有0。6V,测试上管G极有1。5V电压,下管有10V左右,用假负载测试CPU电压有0。97V,上管G极也有1。5V电压,下管G极有10V左右。
像这样的状况,G极有1。5V电压的,证明电源管理芯片基本正常,但CPU电压输出偏低,可以判断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先测一下内存,显卡,桥等电压是否正常,然后查VID组合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电压低  查一下VID组合看一下  一般这种问题都是电源I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