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速配PCX7328GT V5 Tvout/DVI 显存定位!

楼主(2010-08-18):
小影霸GF7300GT 256M/128BIT显卡花屏,加焊GPU无果,用软件测A32...A39  A56...A63报错
请教下这显卡显存是怎么定位的呢?手上有好几块都是花屏故障,谢谢先!!~~~上显卡图
elixir   的显存芯片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不是BGA封装的,芯片上面有一个圆点,那就是第一脚了

网友:
A通道最下面的正反两颗显存

网友:
第一张图左边电空附近那个显存应该坏了,显卡的定位请看下面的贴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92546-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个显存定位的帖子里面好像没看到过这种显卡的定位,不知可否指点下是那个呀?或者麻烦您传份图上来,谢谢!

网友:
不知是否和这两个图片里面的一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跟这个卡一样的排列方式

网友:
一不一样,你自己短接一下就知道了,这个结果是别人测试出来的,我遇到过和此方案不同的分区管理,所以楼主需要自己定位

只能把大概位置告诉你在A通道最下面的两颗

网友:
嗯,谢谢各位!!!花屏的机器已经修好了,跟这卡差不多就是了,有的显存坏了,有的GPU虚焊,还有的不显的就没搞好了!

网友:
既然解决了最好写明故障点和修复过程,这样可以得到加分鼓励

网友:
呵呵,本人是菜鸟。修复过程对大师们来讲比较简单,检测到那个区,大概那个位,就换的去,基础薄弱,所以只能用替换法来修。   换显存没好的就上BGA去加焊了,基本就是这样修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慢慢来,我刚开始学也是一样的,说实话还是显卡多给堆出来的经验

网友:
不太会定位,目前了解比较准的方法就是短接和割线,,有空我弄几张花卡也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