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扫描硬盘无坏道,此硬盘并不代表是好的。

楼主(2010-08-18):
今天上午接到一台神舟Q233S的机子,原因是装不了系统,用MHDD检测,没有一个坏道,于是又继续安装,但是每次都可以拷完镜像文件,就是到了安装驱动那一步就蓝屏,以为是驱动冲突,换了好几个系统盘无效。后来又怀疑硬件了,内存更换后还是无效,硬盘又用MHDD扫描过(应该没有问题呀),到了下午又接到一台配置差不多的机子又要装系统,然后用这台机子的硬盘放到神舟Q233S上来装系统,结果装好了,然后又把神舟Q233S的机子放到那台机子,还是装不了系统会蓝屏。被论断为神舟Q233S硬盘坏,但是这个硬盘可以当成可移动硬盘来用。其实硬盘用MHDD扫描出没有坏道并不一定是好的,请大家注意!

网友:
你那MHDD的版本低了吧

网友:
我上次一个富士通320G的也是一样经常蓝屏,后来重装都装不了用MHDD好几个版本的都扫不出问来,后来到一个朋友那用他的系统盘里面自带的一个效率源才测到三个坏道, 不知为什么 在别的光盘里面的效率源都不能用只有他那个能用,最后到神舟信售后那里换了 个新 的。

网友:
不一定不一定,安装的手法,装个WINDOWS2000就不会了。

网友:
硬盘注册表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固件问题引起的?

网友:
像那种硬盘可以进行低格一下  DM低格最好  一般都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