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显卡花屏问题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0-08-18):
现在手里有两块DV2000的主板,客户送修是花屏,重植球后屏成了几个小屏,外接也花屏,有很多绿色的竖条,换过改良版的显卡G86-631-A2也花,显存换了也花,连北桥换了也花,两块板都是这样的,晕死了,BGA做了N次,准备刷BIOS,问下高手DV2000 965北桥8400显卡的用什么样的版本好?

网友:
不知道你做BGA手艺如何,但估计被搞废了,找下原因,以免下次又出此问题。

网友:
是不是不小心把焊盘弄掉了?

网友:
是不是掉点了哦兄弟。。。。如果掉的不重要的点就没什么,重要的话,可以补上,,多了就换板吧。。。。

网友:
板没有起包吧? 起包了就只能报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掉点,我做BGA水平还行的,也没起泡

网友:
可能是桥没做好吧····

网友:
如果确认,北桥和显卡都做好的前提 下,看看是不是显卡核心供电的下管有问题了。

网友:
桥旁边的电容用没有动了   动了  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2010-09-17):
郁闷啊,我也碰到了这种情况,也是965的板子8400的显卡。开始是显示6个小屏,外接花屏,换新显卡后故障依旧。把显存换了后现象依旧。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期待中。

网友:
楼主可以换一下内存试试

网友:
如果显卡和桥没问题的话,那就换根内存看看

网友:
应该是显存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