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拉个3.3V到PG信号可行吗?

楼主(2010-08-18):
今天修了个劲特的电源,无5V待机,检查是辅助电源大大的整流二极管坏了,替换后短接绿线到地风扇转了,可接上主板后不跑码,经查是灰线PG信号无电压,顺查线路,发现灰线是直接从2005B这块芯片出来的,找不到零件换,无耐直接挑开PG信号输出的引脚,从3.3V那用10欧电阻引个电压过来。
最后接上主机,可以正常跑码了,试了半个小时,没发现什么问题。
现在就是想请教一下,这样用久的话对主板和电源有什么影响没?谁曾经试过啊

网友:
不可以吧,ATXPG电压过低

网友:
分清楚什么是信号什么是电压,+3.3V  +5Vp这些是电压,PG 是一个电源好信号。怎么能飞线过去呢。如果 能那人家还设计一个PG来有什么用呢。

网友:
大哥啊 这个是开喽输出的。。你这样有什么用啊 、、

网友:
对于电源我只会换换电容,我想既然已经可以正常跑码了,这个电源其他3.3 V5V12V一直正常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3.3V5V12V这几个电压接上主板开机后测量正常的,2005B这个电源芯片的PG输出脚不加电时对地阻值有470欧左右,加电后对地阻值为0,因而导致PG信号无电压,可能是保护起作用,也可能是芯片坏,现在直接把这个脚断开,本来想接个5V过来,但考虑到5V功耗大,于是接个3.3V电压到灰线,也可以开机跑码,现在看来只能长时间开机试试怎么样了

网友(点评):
拷机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你这样飞线可以应急使用,但等于阉割了电源的保护功能。

网友:
能看的懂到处乱走的线路要多长时间啊?

网友:
PG信号需要延时200-300ms,飞线过来的提供了一个假PG信号,有可能引起随机时序错乱,设备初始化错,ASUS主板设计时不相信ATX的PG,采用专用芯片来产生PG信号,如果这个电源正好是用在像ASUS主板用专用芯片产生PG信号的主板上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还有正常的PG信号对硬盘有保护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在加电情况下你也测对地阻值啊?

网友:
P.G信号电压是电源正常后延时输出的一个电压,是可以起到保护主板作用的.不能随便改动的.

网友:
PG信号不单是开机时有作用,在关机时一样起保护硬盘的重任呢。现在的新主板好多已经不用这个ATX提供的PG信号,而使用自身的一些芯片产生PG信号。可能楼主正是用在这些主板上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不可以撒,听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