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775i945GZ无复位

楼主(2010-08-18):
华擎775i945GZ无复位 主复位和CPU复位测试点电压都正常,就是按复位开关,复位测试点没的电压跳变,请教各位同仁,84627EHG的IO已换过,不知从哪儿查起,请各位给个思路。

网友:
全板无复位
是不是不检CPU?看各供电都正不正常

网友:
电压时钟都正常呀

网友:
手动复位是把ATX——PG接低来复位主板的,你查一下GATX_PG那条线路中的元件。

网友:
顺复位针跑线,查找易损元件,

网友:
华擎的主板复位电路一般有门电路参与复位,大都是由这种门电路不良引起主板不工作

网友:
还有座虚焊也会造成无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测试卡上面的灯有没有闪一下了  如果有闪 那么是正常的  如果没有闪那就是没有复位  没复位的话 开机的时候看一下诊断卡的复位灯有没有闪一下  有闪 那么说明有自动复位  自动复位正常 说明南桥已发出复位了  手动无复位 从复位针跑 看一下进那里了  就换掉那个元件

网友:
板修好了,换了74HC132就好,可按复位针,数码卡复位灯还是跳变不明显,不知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