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

楼主(2010-08-18):
华硕m2n-x plus主板,独立显卡,开机屏幕不亮,能进入系统,可以听到开机音乐.显卡是好的,更换显卡无效.可以确定是主板毛病,帮忙看看啥问题吧.

网友:
刷个BIOS 看看吧    再吧行催下桥        应该就会好了

网友:
显卡到桥就那么点东西。

网友:
测显卡的供电有没正常,打显卡插槽到桥之间数据线的值没有空焊呀开路的,加焊一下桥。

网友:
换显卡
加焊桥
重植桥
更换桥

网友:
开机音乐都被你听见了,还修主板啊!长见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清理显卡槽  不行换显卡 清空CMOS  刷BIOS  加焊桥

网友:
这些天一直在外面飘着,没有在店里,所以还没有看.那个电脑应经给弄好了,更换了一块主板就行了.换下来的主板慢慢弄吧.因为业余,所以没有编程器,就更别说换桥啥的了,只能测一下阻值了.

网友:
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 在确定显卡 正常的情况下 测量 显卡的供电都没问题的情况下

就先 刷BIOS  不行的话 就考虑桥了

网友:
能进系统的话不好说~有时候显示刷新率过高也会导致某些显示器不兼容造成显示不出画面的现象,进VGA模式能进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头像太丑了吧。换一个咯,

网友:
显示器根本不亮,考虑联成的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