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没有件换,想修电脑, 1。5V电压我用什么样的电压代用好?

楼主(2010-08-18):
新手请教:一台TCL K22本子,开机电流上到0。7左右掉电,查有一个+V1。5S电压DC-DC块坏,型号是EUP7171,找不到一样的芯片换,淘宝也没有,准备飞线,用别的电压,可以用的电压有北桥供电+V1。2S 和内存供电1。8V,不知用哪个好,望高手指教,谢谢!
+V1。5S用到的设备有:MINI-PCIE, MINICARD, CPU_VCCA ,目前机子没接任何外接卡,也没接有无线网卡,你说我用哪个好?请指教,再次感谢

就这玩意坏了,EUP7171 ,没电压输出,恶心,有什么可以代换的吗?

这玩意电路截图:

网友:
k22板号什么 图看不清楚

网友:
这个是图纸
TCL K41 K22 海尔 W11 W18 方正R211

网友:
试验过,用1.2V可以点亮,点了有十来次,但中间有过两次点不亮(想烤机看看1.2V块子会不会炙手,装上CPU散热片再点不亮了,再取下来也不亮,后来是拔电再插亮了),不知是电压的问题还是偶然接触不良.
1.8V不太敢试,因为是用在CPU上,不明白这个VCCA是个什么样的电压,明天来了再点点看行不行,不行再试1.8V,如果明天没问题,打算这么交给用户,返修再说.

网友:
可以用1117改呀,把1脚的基准电压外接电阻改下参数,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有想过,但1117的电阻对比较难算也比较难找得这么合适,Vout=Vref(1+R2/R1)+Iref*R2
现在发现笔记本电压要求很高,这个板子上还有两个7171,分别是1。2V供电块和内存基准0.9V,把内存基准芯片用在1.5V上,再把1.05伏接到0.9V上,结果没显示。

网友:
你把vccp电压拉低咋行啊

网友:
  方法很多 都是基于安装方便和功率的考量 都不太方便 用1117有是最接近的方法 可惜你说反馈电阻不好找 而且 必须有个控制脚 这个电压是在s3-5状态出来的 而且还受制于v5s和+V1.2S_ON的控制 1117最大工作电流是1.25安 你这个电路中是1.2a 如果你不插pci-e 应该是没问题的 因为pci-e就需要1a的电流  即使是你用1117 还要找个方法来控制1.5vs产生的时序 这个问题 作为学术上研究还是可以的  实际应用的价值不高 不过 你用1.2的方法 肯定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