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F 7150V-M7 BIOS保存后不跑码

楼主(2010-08-18):
映泰TF 7150V-M7 BIOS保存后不跑码! BIOS放电后能开机 !  重启后 CO  等两分钟左右它自己能正常跑码 开机!郁闷 !没有思路!偶遇高手路过!指点迷津!

网友:
查RTCRST#
32.768及谐振电容是否不良,北桥是否空焊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保存CMOS不亮刷了BIOS不行  一般是桥还有时钟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