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台7600gt 256m ddr3 输出一亮一灭

楼主(2010-08-18):
卡为双DVI口 两接口故障一样 图像一亮一灭 频率差不多每秒一次
显示器自检信号31.5Khz 本人菜鸟 望大师们指点一二!
显示器

网友:
应该是接触问题吧。。。就没有能显示时间长一次吗?

网友:
GPU虚焊大点,建议压桥!

网友:
你反分辨率的刷新率调到最佳试一下,一样就先刷全BIOS再加焊。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HS VS 及DATA 和CLK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用软件测试显存的好坏
PS:如果测试不了自己可以想办法

网友:
卡已经修好 换ACT08解决了 谢谢楼上各位师傅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