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路,ASUS F3T VSUS_GD#这个信号(是我把D7001极性给搞错了)

楼主(2010-08-18):
这个电路,我看来看去好象就只有一个功能,就是检测VSUS_GD#。机器正常工作的情况的下只有VSUS_GD#这个信号为低,除此以外的5个信号都是高,根据与门全一出一的原则,也就是说只有VSUS_GD#为低的话,那么不管其余5个信号什么状态,与门输出都是低,对后面电路无影响,只有当VSUS_GD#为高的时候,才会拉低PM_susb#.并且抬高FORCE。照这样理解可不就是只有检测VSUS_GD#一个信号,电路却这么复杂,真的是郁闷,不知是我理解错误呢?还是怎么回事,请高手解答!

不好意思,刚去下了,VSUS_GD#是TPS51020输出,刚去下了个TPS51020的PDF来看了下,好象是说在启动期间VSUS_GD#才是低电平,只要两路输出电压稳定在正负7.5%以内,VSUS_GD#就变成高电平。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刚才理解的就全错了。
但是现在又出了新的问题,如果那几个信号都全是高的话,就会把PM_susb#拉底,而PM_susb#是南桥发出的S3信号,如果这个为低的,不是就进入S3状态了吗?本人英文不怎么好,希望有英文好的朋友看看,我真是在这里搞糊涂了

网友:
楼主上个图可以不。。这个看的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LZ,那三个跳线是不是应该没有接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接了没,没实物。但刚才研究了下TPS51020的PDF,是我搞错了,正常工作的时候,VSUS_GD#也是高电平,不是低电平

网友:
  @ 可选件吧

网友:
  asus都有这个force off 信号 特有的 类似于ibm的thermal信号 作为机器检测异常的总管 其信号都是高电平 也类似于广达的hwpg 只要有一个信号为低 保护电路就开始动作

网友:
好久没有和你争论过了 最近有什么心得拿出来分享吗

网友:
哪里 连接?

网友:
应该为可选件,不然这些信号中间应该有点隔离电阻或二极管之类,如VSUS_GD一样的接法
不过如果这不是可选件也正常啊,这些信号只要其中有一个没有发出,也就是低电平,与门1脚都会变低,从而影响与门输出变为低电平

网友:
  就是pg信号啊  在正负7.5%的误差之内就输出高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与门输出低的话,Q7001A截止。那机器正常工作以后,PM_SUSB#(难侨发出的S3信号,进入EC的)就变为高,那么这时Q7001B就会导通,把force off拉低,就会关闭+5V0和+3VSUS。机器就会自动掉电。这里可真让我糊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进了死胡同了,与门输出低,哪是因为前面有信号为低电平,说明供电不良,然后如你说:
     “Q7001A截止。Q7001B就会导通,把force off拉低,就会关闭+5V0和+3VSUS。机器就会自动掉电。”
    这不就对了吗?

“U7003的输入高,那么输出也是高,那不就把PM_SUSB#给拉低了吗?”

PM_SUSB#低不了,不还有D7001嘛,门电路对PM_SUSB#没有影响力,是PM_SUSB#可以影响force off,
这里它是输入不是输出

网友:
咋可能拉低呢,有1m的限流电阻咋呢,不可能拉低的susb的

网友:
  楼主忘记分析二极管

网友:
多谢大家积极帮忙

网友:
  楼主有时候就是这样哈 中间有一点不通 结果后面的分析全错了 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啊

网友(点评):
这里我真是郁闷了很久呀

网友:
理解有很多种,只要楼主能想通了也就行了,好象不是很复杂的问题,只不过楼主表达出来的,弄到我想不通了,但愿楼主真的想通了

网友:
有点混乱了哦
D7001A在那个位置 哦

网友:
LS,他应该打错了,可能是Q7001A.

网友:
FORCE OFF 是强制断电,前面供电不良,或PG没有正常过来,就会这样,各路PG的汇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键就是在Q7001A导通时,D7001是不会导通的,就是说Q7001A的状态和PM  SUSB无关。如果与门输出高电平的幅度超过4V(在上面哪个实际电路中与门的输出不会高于3.3V),那么这时Q7001A的状态就会影响到PM  SUSB的状态

网友(点评):
与门输出即使是10v也不会影响到d7001 它只可能对q700a的导通程度有影响 而q7001a导通得越彻底 其d极的电位越低 越不可能对d7001的上端产生影响 也就是说 PM_SUSB#会对于q7001a的6pin产生影响 而反之则不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不明白的一点是那个二极管D7001是怎么导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根据Q7001的PDF,只要其VGS大于4V,就完全饱和导通,也就是说电流很大,根据电路,D7001是和R7011并联的,那么当大电流流过R7011的时候,在R7011上就会产生很大的压降,这个电压远远大于D7001的导通压降,于是D7001自然就会导通。当然如果VGS是3.3V以下时,Q7001的导通电流只有0.1A左右,D7001是不会导通的

网友(点评):
哎哟,不好意思,真是晕了,搞了半天我把D7001极性给搞反了。太失败了,我老记着二极管大于0.7导通,没注意极性。

网友:
我是觉得奇怪,二极管下面是正极怎么导通。呵呵。

网友:
哎呀,我在这里纠结了这么就,就没注意到D7001是负极接的PM SUSB。真是对不起大家了。

网友:
哎,这回真的想通了,走了,太伤自尊了。。。

网友:
D7001 R7011 C7007所组成的是个延时电路,相当于RST电路,在按下开机键之后,PM-SUSB#的电位升高了,到PWROK的升高,需要个时间,其间为防止PM_SUSB#电位先于PWRO产生后,低拉FORCE OFF#,这就出现了掉电,而特设此延时电路,当然延时后PWROK电位还上不来,那就FORCE OFF了,强制掉电了,D7001的作用是在PM_SUSB#在关机时处于低电平时,快速放掉C7007上的电荷,起到快速截止的作用。电路的分析应从其主导作用上分析,而不应局限单个元件的状态,那样会钻入死胡同

网友:
二极管在这里的作用:保护SUS_PWRGD,当其他PWRGD有问题时不会拉低SUS_PWRGD,因为只有SUS_PWRGD工作正常后南桥才能工作,来开启其他电压
摘录的,希望对楼主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