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v-7000na5断电问题

楼主(2010-08-18):
一台笔记本开机有显示进入系统到检测系统硬盘的时候就会断电,在开机就开不了啦!不接硬盘开机几十秒问题也是一样、、放在一边有时拿来开机有能显示得到不过问题还是一样过几十秒就断电断了电也不能开机啦!简直就通电不了//CPU和内存电压正常、、CPU供电IC也换啦!搞不清楚什么问题、、请教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有时能开有显示不久还会掉电有时开不了,这个问题应该是桥或显卡空焊。

网友:
  疑难杂症 没有把握修好 更谈不上支招了

网友:
楼主这机器有图纸吗?

网友:
感觉是有什么芯片虚焊似的

网友:
真是不好说了,这样的问题真是难修啊。拆机一点点测吧

网友:
本机已修好、、谢谢大家、、是显卡问题、、加焊就好啦!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一台,晚上来加焊试试看,

网友:
谢谢楼主,又有个经验可以借鉴了

网友:
xie谢谢楼主的经验, 刚才加焊北桥后,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