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2W+ 开机2秒黑屏

楼主(2010-08-18):
   开机后2秒黑屏,但不待机。高压板,驱动板换过原装的,故障一样。确定是屏问题。下面是屏的电路图。麻烦帮我分析下:

此机更换灯管后正常了!谢谢大家的思路!

网友:
估计灯管问题 你找个屏 用现在的这个高压条去点 如果亮了 说明 灯管老化  换一个就OK

网友:
这中坏灯管或者灯管有不良的多,换了就好

网友:
坏屏机率小,应试换灯管

网友:
楼主说的是黑屏,你们都弄错了,扯到灯管上去了!不是暗屏故障(暗屏才是灯管)。拜托楼主再出来说明白一点,你换高压板试过了,到底是暗屏还是黑屏故障?这样就好分析,暗屏就是灯管,黑屏就是屏电路故障了。但如果是屏电路的话就应该是白屏了(不可能高压板和灯管同时跟屏电路一起出故障吧?大家以后说明故障时还是用词准确点吧,通常以灯管不亮但屏有显的为暗屏故障,屏也无显,灯管也不亮才定义为黑屏。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是暗屏。用手电筒照能有图像出来!

网友:
用词不准,分析故障会走弯路

网友:
不好意思,是暗屏。用手电筒照能有图像出来!马上换灯管看看。谢谢楼上的帮助!

网友:
这款机子,正好三年,可能还未过保,可以到我们维修站直接换屏的,楼主这水平会换灯管吗?

网友:
9楼,液晶显示器,屏本身有保三年的吗?我看过多款机子,好像都是除屏外吧?
碰到过好几个了,也不一定就非得是灯管的问题,912的我碰见过,点几分钟后高压ON/OFF信号消失?做了补焊,和那ON/OFF输出的三极管无效后,直接把开启信号接指示灯上了

网友:
AOC的显示器三年全免的,我们就是AOC授权店,当然人为损坏不保

网友:
思路不对,是屏灯管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