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sr 奇怪问题

楼主(2010-08-19):
f8sr用适配器开机能亮,进系统会断电
用电池开机跑到20,不跑了。
集思广益,给点意见,咋查下去
电池

网友:
应该是笔记本负载过重,上电流表看下是不?有元件漏电

网友:
如果适配器和电池不开机是同一个故障 我个人觉得是在适配器 电池检测这边

网友:
换个KBC试试,个人认为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