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208 能输出CPU核心电压,但没有PG信号产生

楼主(2010-08-19):
ADP3208 能输出CPU核心电压,但没有PG信号产生,查2脚PG对地阻值正常,请教该是什么原因 啊

网友:
捕图过来

网友:
能有电压输出,无PG,阻值又正常,不就是IC的问题喽

网友:
换掉ADP3208试试看

网友:
3楼说的对,这个很明显的下一步做法就是代换IC看看,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

网友:
你们有没有想过IC的时序乱了也。。。

网友:
3208的PG信号不是自己产生的吧,而是有+3V通过一个电阻上拉得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这个叫开漏输出哈。。呵呵。输出的时候是高阻态、、、、、

网友:
3208上电时序有吗

网友:
这个不要饶圈子了,换掉IC把‘

网友:
换IC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