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193W不认信号

楼主(2010-08-19):
宏基V193W不认信号,开机能显示“无信号输入”插上信号不认,有些同仁说这是这款机的通病,但是不知道这机的通病在哪里,有同仁们修过的请指教

网友:
先刷个程序试下,不行在查驱动板

网友:
刷程序,还有信号线接口那里有6脚贴片IC就拆掉

网友:
看一下,V-H信号是否有短路,再刷程序。

网友:
搞掂了,是V-H信号的三极管不正常了

网友:
凌寒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测一下12,13,14,15的对地阻值。

网友:
换个驱    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