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死了!进水的T43主板修了我一个月都修不好!

楼主(2010-08-19):
TB换过,PMH6换了VCC3SW也出来了 ,就是没有3V 5V,POWRSHUTDOWN始终为地电平,把TB的POWRSHUTDOWN脚挑起来还是没有3.3V的电压,就是TB根本没输出!换了2个都是这样子!晕死我了!

网友:
进水的。。修不好来一句换板。。。。进水的换板很正常。。。

网友:
  POWRSHUTDOWN还受控于q59 兄弟

网友:
55脚,正常吗?

网友:
检查下,55脚正常吗?

网友:
  楼上 3vsw出来了 2pin和55pin就一定是正常的

网友:
嘿嘿!借用坛子里别人常说的一句话:什么都换了还不行就换人!修了一个月还没修好你说要不要换人?

网友:
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对照点位图一点点的量吧,估计是断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对照过好板的这个脚对地是1615欧,我的这块进水板对地脚也有1605欧,应该都属于正常吧?

网友:
我是买料板回来自学的,而且还是业余的自学根本没人教我;全部都是在论坛里面潜水然后自己去思考好实践的,还有谁去换我啊?

网友:
  断开各路pwrshutdown 看看是哪路拉低的

网友:
可能是某一路拉低了 所以要分别断开

网友:
我把TB的那个POWRSHUTDOWN脚挑了起来悬空了还是没输出,我就是怀疑TB的工作条件没满足,是不是那路信号没给过来呢?

网友:
开关电压没起,我没这个的电路,,要就可以帮你看看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论坛上面多的是T43的图纸,但有图纸不清楚它的工作条件一样的没用啊~~~

网友:
料板一般都是修残废的,要么直接挂了的,你的技术还不是这个级别的,建议你去厂里修

网友:
料板一般都是修残废的,要么直接挂了的,你的技术还不是这个级别的,建议你去厂里修
引用 网友C:

这板来我手理看上去是没修过的哦~~~~~~~但是我补线都补了差不多10根了!VCC3SW全部腐蚀短了,BD4175KVT  VIN16断了~~~还有.............我都忘记的这么多~~~我想应该还有我没找到的~~

网友:
看下升压电路了,
引用 网友D:

说起这个...........................好像升压电路不起作用哦.............我把电容换了还是这样子!

网友:
楼主毅力非凡,不过你花那么时间下去,也不只换板的钱了,时间比钱还重要呀,还搞得没有心情.

网友:
原来真的是升压电路的故障啊!BD4175KVT 38脚没有24V的电压!我真的小白竟然没留意这个,因为拿着连VCC3SW都出来了还会有什么问题呢?但是我把D57  D66 D64全换了还没有起来,还是只有16.5V左右!我对照过好板VINT16经过D57就已经是19.5V再经过D66就变成了22V然后在经过D64后就变成了24V的电压了!我把C336  C552   C606全部也换了还没见好转!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查看一下TB的信号电路吧。

网友:
进水的板子不好搞;直接换了

网友:
3VSW都出来了  你 直接  给他个开启电压 试下

网友:
未必吧。-PWRSHUTDOWN的上拉电阻R200是不是好的。线路之间的物理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电阻是好的,现在我觉得问题出在C336上面,因为这个脚没有24V的电压,应该是属于工作条件没满足,所以BD4175KVT不会发出POWRSHUTDOWN信号来!

网友:
自学能学到这层,我还是佩服你的,再坚持一下,说不定就找到问题点了

网友:
学习了 但是不懂的是进水了 怎么没有隆好 居然腐蚀了

网友:
自学能学到这层,我还是佩服你的,再坚持一下,说不定就找到问题点了
引用 网友E:

我想论坛上面比我下功夫多的人多的是啊!其实修板修久了修不到成果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失败会失去动力的,但是放一段时间那个不罢休的念头又出来了.........................................

网友:
楼主的深钻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引用 网友F:

如果我够技术够熟悉的话那里用钻研得这么辛苦呢!我个人觉得技术和经验是要思考动手学到的东西,我应该是那些属于不会思考的人吧~~~~

网友:
楼主勇于钻研的精神可佳,继续加把劲了,修好这块板子就多了不少成就感

网友:
你的作风值得肯定,不过建议你还是拜个师学学理论和实际的操作,要想学会修笔记本得具备很多方面的能力的,就拿顾客的第1印象来说,拆装机

网友:
再整一个月。包好

网友:
看看板子上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按时序信号修了吗,,

网友:
佩服LZ的精神
建议一下
断开U61的38脚在开升压电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有块T43的板,哭啊,修不了,H8,PMH4都换了,开机跑8c 4d,就是不过内存,烦~~
后来直接换了个T42的板,这个板躺着呢,有人要的话跟我说下

网友:
电流0.7,电压全部都有,哎!

网友:
回复 网友G:

    谢谢技术小组指点,U1是用BD41KVT的芯片,升压脚我早就挑开来量了,是升压电路有问题,这个脚始终是16V,我把三个升压二级管都换了还没见好转,升压二级管是从T42料板上面TB附近按照图纸来拆的,方向也没装错电压就是不起来,我怀疑U61没有POWRSHUTDOWN信号是由于这个升压没满足所以我咋修这个电压都死活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H:

    有没有量内存槽的对地阻值啊?供电时钟那些~~~~如果都正常的话就刷BIOS试试吧,我记得论坛上面不知道那个老大修过一台T43也是不过内存连桥也干了还是不过,后来说是什么USB反馈电路出问题的,你试试慢慢找找看吧~~~

网友:
好像是时钟芯片的第12脚会发出一个USBCLK_48M到R288,再到南桥,这个信号是南桥发出复位信号的必要条件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换板

网友:
这个信号的上拉应该是通过R200拉到VCC3SW
不是那个IC发出的-PWRSHUTDOWN,而是哪个IC或哪个回路拉低了-PWRSHUTDOWN

网友:
刚查了一下资料
应该是这样的
VCPIN24电压的产生应该在3V,5V都确立以后
如果3V,5V任何一个电压没有确立,
VCPIN24电压将变得几乎和VREGIN16一样

所以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先修3V5V
落到实处就是先修-PWRSHUTDOWN

网友:
进水的机器爱断线好好找找吧

网友:
向楼主学习 不抛弃不放弃!

网友:
修到这种地步,实在佩服

网友:
找个电路图对着查,有料板更好

网友:
哎,大哥进水的板子,不太好修,不要烦,先把心态调正,静下心来看电路图一点一点修,会修好的,修好之后才会发现自己的成就很大,我现在还不会看电路图呢,呵呵

网友:
看看有没有腐蚀的地方,如有查线路,飞飞飞。

网友:
回复 网友G:

    VCC3SW  3.3V的电压经过电阻R200 33K后还能拉到3.3V吗?图纸上面这个R200是有一个向上的箭头,应该是你所讲的上拉电位吧,但是我把这个电阻一端闲空另一端接VCC3SW都没有3.3V的电压出来啊~~~~

网友:
我有一块T42的板子,跟你的是一个毛病,我的板子是1631没有收到PMH4发出的3.3,5V的总开启信号,PMH4  43脚3.3总开启信号正常一直输出,但是到1631那确是0.98V,中间只隔着一个电阻10K的,换过了,也不好使,我怀疑是NQ的事,至今还没有敢换Q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I:

对照图纸
搜索-PWRSHUTDOWN

就几个地方
一个一个的查
看到底是那个拉低了-PWRSHUTDOWN

网友:
回复 网友G:

   谢谢技术服务小组“逸风”兄的回贴 我已经顺着点图把和这个相连的东西的脚都挑起来了,但是电压还没起来,我怀疑我这片进水的是R52的独显图,因为保护隔离电路和T43上面的是对不上的,所以POWRSHUTDOWN信号我想应该和T43的有小许区别。我再找一下R52独显点图看看再去砖研~~~

网友:
这几个机型
-pwrshutdown信号差不多的

如果确认-pwrshutdown线上的所有元件都翘起来了,
-pwrshutdown还是低
有可能是PCB出问题了
将这个信号的所有元件去掉,直接加电压烧试试
不过这个方法最后放到最后试试
因为有一定为危险性

网友:
我把TB的那个POWRSHUTDOWN脚挑了起来悬空了还是没输出,我就是怀疑TB的工作条件没满足,是不是那路信号没给 ...
引用 网友I:

TB那个脚是开漏输出哦
是在有过热或其他需要拉低-PWRSHURDOWN信号的时候,才输出低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I:

板准备发回基地,问问老师怎么搞了。

网友:
古董机了。。

网友:
你这正式维客不知道是怎么搞上去的。发过来二百元搞定杀桥另算。584658693

网友:
换主板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