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0-08-19):
11台机器放了2个来月 拿来我这做系统 结果6台不跑码  过了一晚 又挂掉了2台
配置如下: 七彩虹MCP68-61 1.5B     2G 800 威刚    AMD4400+ X2  WD320G
正常机器跑码  复位灯闪第三下的时候开始跑码     (一般的机器 通常情况都是一次复位灯闪 就开始跑了)
点不亮的机器就是 复位灯闪一下  不跑码 全是横杠
有台机器晚上关机好的 第二天按开关直接就点不亮
补充一点  开机进BIOS设置里  进入到温度查看那边 就会死机     有一个机器装了一键还原 重启做备份
的时候 死在 显示GHOST的界面  也换过MAXDOS做GHOST备份  一样情况
主板是不是BIOS电路有问题

另有一块影驰黑将 9600GT 显卡    不装驱动能显示  打上驱动就黑屏  包括用原装的驱动盘

请高手指点   菜鸟 没头绪

网友:
点不亮的主板应该是放的时间长了没用,有芯片引脚受潮氧化短路了造成的,显卡是虚焊了把,加焊或者重做试试

网友:
清下coms   把内存和显卡用橡皮擦一下试试

网友:
把主板的灰清一下,然后清洗CMOS,此板桥很易损坏的,所以建议楼主和客户最好提前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已排除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清过灰了  也放过电了 还是没用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开机 诊断卡非得闪3次复位灯 才能跑码

网友:
是不是有软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是软短路

网友:
板子受潮了.,有风筒吹下.在把内存显卡金手指擦下,.把板子的IC引脚灰尘都清理下,.

网友:
闪3次复位灯才跑码?象是CPU座不良氧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师傅说就是没有明显的短路,

网友:
RESET灯要闪三次,才跑码???供电一般讲来都正常,,先用万用表测所有的CLK,。和PG信号,,小女不才,请教前辈大哥吧

网友:
感觉还是受潮了 但这也太夸张了  建议仔细看看有没受潮的地方 个人认为是受潮导致引脚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