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主板刷BIOS???

楼主(2010-08-19):
突然想起几年前在深圳的一维修部见到的场景,当时板子的BIOS坏了,是自己刷坏的,由于是焊在板上的,只好拿去维修部刷,当时他幷没有用编程器刷,而是拿出一片老掉牙的主板,370的,芯片组忘了是什么的了。启动,引导到DOS后把原板BIOS芯片拿掉,换上从我的板上拆下的BIOS上去,然后用程序刷新后装回我的板上九OK了,想请教下这是什么原理?在相同的板上我试验过,可以这样做,但不同的板还没成功过。纳闷。什么道理啊???
望高手们分析下

网友:
还是热插拔法。只不过用的这个主板的BIOS芯片和你的一样。

网友:
是把他的提取出来,然后把你的放进去刷进去的

网友:
楼上说的我都知道,关键是想知道为什么在不同的板子上能这样刷?

网友:
我还真没见过,这样热插拔不敢试,啥时有旧板子试试!

网友:
可以这样刷,不过不熟悉的别试,一不小心把sb给整挂了,开机之后把原BIOS拔出来,然后才把要刷的装进去,再把要的资料刷进去
板子只是一个载体,资料是你自己下载需要的资料

网友:
那你试过用不同板子进行这样刷写的吗?我还没成功过,同样板子的话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没编程器的时候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为什么我试验了很多板都不行呢?请教下具体方法,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入纯DOS后把原Bios取出来,放上要刷的BIOS,打上刷写工具,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
PLCC32的有FWH和LPC两种, 对了,还有老式的5V的,一共三种,类型不对肯定不支持。

网友:
FLASH848 万能刷可以做到,用AMI的主板刷AWD的BIOS。

网友:
还是在XP糸统用软件刷方便.热插拔时先把芯片弄松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