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 暗屏

楼主(2010-08-19):
首先拿测试高压测一下灯管没有坏,
然后拆下高压板,量一下保险烧掉了,这是绝对不能直接换一个保险直接通电,要继续查,看看有其他坏的没有,结果发下一个333的管子坏了,换上去就ok了!
暗屏

网友:
呵呵,鼓励下。 谁不是这样过来的啊 ?

网友:
也搞过一个旭日一样的机子,换高压条后解决。

网友:
要是有个图这样说还好,没图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
我都直接换板了,还修,现在修的越来越没耐心、

网友:
晕,修修能收几个钱啊,要是我直接换高压板

网友:
暗屏先换个高压条试试。反正高压条便宜也容易换。换灯管麻烦点。大多数都出在这两个上面。

网友:
直接更换通用的 上去 三 到四根线 ····嘻嘻 好像这款机器高压板是带灯的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