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彩龙卷风电源辅助电源正常值,+5或+12都差一半的 ...
一个多彩龙卷风电源辅助电源正常值,+5或+12都差一半的电压

楼主(2010-08-19):
一个多彩龙卷风电源辅助电源正常值,+5或+12都差一半的电压,芯片是TL494,1脚只有2.6V,+12输出也只有6.5的样子,芯片用7500B,代替没用,1脚改变电阻没反应,电压一样的,电容也换过,还是老样子。8脚和11脚工作电压都是1.5V
芯片

网友:
494的8脚11脚电压多少,推动电路工作正常吗?5脚与6脚定时电阻与电容正常吗;检与1脚相连的稳压电路有没有故障

网友:
8脚和11脚工作电压都是1.5V 开关电源时应该1.5 -2.0V之间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