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R1 开机掉电

楼主(2010-08-19):
开机电流上到0.2左右掉电,有时快(1秒左右),有时能坚持2秒多。
量各供电电感瞬间均有电压发出,只是显卡供电电压有时瞬间高点,有时瞬间低点。
感觉问题出再这,换SC470电源ic无果。查反馈电路正常。
更具经验显卡5欧是正常的,想想是不是显卡不好。把显卡取下来后上电状况一样。
晕倒了。。。。
去掉SC470电源ic和其控制的上管,上电就不掉电。
后来想想是不是电源滤波电容坏了啊,输出电压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稳定就保护了。
在滤波电容的位置并了个1000uf的电容后开机正常,把原来560uf的滤波电容取掉后换上2个330uf的贴片电容,装上显卡后机器正常。

给大家个思路,别下次碰到类似问题跟我一样也把显卡拆了。

网友:
我在想楼主为什么想到会并联一个电容呢?

网友:
原来电解电容也可以换成贴片电容,又学了一招,不知道电解换贴片有什么要注意的没有,也是原值更换吗

网友(点评):
原电容560uF,现在上了2个330uF的电容

网友:
历害啊。电容也会导致出这样的问题来,以后又多了一点思路了。
多注意下它们了。

网友:
跟3V 5V 的电容一样吧,漏电引起保护.是一样的道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掉了电源IC不被烧吗??解释下

网友(点评):
人家不是说了嘛 ,已经去掉了被控制的上管

网友:
还以为是显卡板那,工程量太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时取上管,或者把上管控制脚接地

网友:
LZ两个电容并联是不是缺电容了啊?呵呵

网友:
请讲一下更换的根据吧!也让兄弟们心里明白所以然!

网友:
看来,我以后要多存点这种电容,有备无患啊。

网友:
看来我上次那个板子也应该是电容的问题了

网友:
洪基好多机器都是采用这种班子,,显卡好容易不稳定,基本上要换,~

GO 7300的显卡,跑3D没问题。休眠在唤醒就会花。换了显卡就好了

网友:
电解电容当然能换成贴片电容了,厂家考虑成本问题。贴片电容成本高

网友(2010-10-23):
这样的方法我也试过,我的那个电源芯片的主供电前有10欧电阻,我去了那个电阻这部分就不工作了,由他引起的问题就排除了。以后大家修新点的本这种cpu供电的电容,显卡供电的电容,还有一个vccp供电的电容出问题的可能会很多,因为厂家都在省钱呀。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