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不同的两种电源模块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0-08-19):
比如P1014AP06(65KHz)和P1014AP10(100KHz),这两个能否互换?

网友:
什么没人知道吗?

网友:
震荡频率不同应该不能直接换吧。

网友:
震荡频率不同,变压器参数也不同。若直接代换可能输出电压要变。

网友:
可以代换,我试过。

网友:
输出偏高之后,后级的431和光耦能否自动做反馈调整呢?

网友:
后级若有431应该能自动做反馈调整,电压不会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一直搞不懂431是个什么东西  ?
    谢谢了。

网友(点评):
不懂,问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