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I/O IT8712F是如何供电的

楼主(2010-08-19):
手里有一块精英HT1600 754的主板,上电不触发,测量开关针有5v待机电压。查IT8712F无供电,跑线路无果,各位朋友给说下I/O的一般供电方式呀。是3.3v还是5v。在线等,谢谢!
不触发

网友:
应该是5V吧

网友:
是电源9脚电压转换来的吧?中间一般会经过什么元件呢?

网友:
一般是5VSB直接供电

网友:
查上电条件 VBAT 3VSB RTCRST 32.768 RSMRST满足了,再按上电时序一步步的查。
开关针跑到IO,中间有没有器件(如三极管或是MOS),IO本身有没有换个试一下。

网友:
开关针有电压,如果经过线路或直接和IO相接,挑开IO脚然后测底脚的值来断定IO和南桥是哪个不良

网友:
I/O的75脚与开关针相连,也有5V电压,南桥也有3.3v,晶振也有压差,但是I/O的4脚供电脚没有供电

网友:
LZ
4脚是VCC
不是接的待机电压哦
没有触发前,哪来的电压!!
别纠缠在这个脚了
查查触发上电的关键信号吧

网友:
xurenjian7
的帖子
此IO没开机的情况下 供电是67脚 5VSB
不开机 测开关到IO75脚 72脚到桥 71脚桥到IO 76脚IO到绿线的信号

网友:
先不忙着修IO,你的主板是什么芯片组

网友:
涵山和逸风说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