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点不亮

楼主(2010-08-19):
有一块昂达NF5D主板,重启点不亮。要把电断了过几分钟或十分钟才能点亮。但如果是点关闭就可以马上开机。我刷了几个BIOS都还是一样。

网友:
桥不良了,重植桥

网友:
把32.768晶振与电容换了,不行就重做南桥吧.

网友:
楼主有没有更换过电源,如果电源不良也可能导致这种故障发生.

网友:
重启后点不亮跑什么码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桥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