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2222AL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0-08-19):
这个件我不认识,在板子上巨烫,不能正常给主板加电。想问下,用什么东西代换他??

网友:
NPN 三极管
看图。

网友:
可以用1117-3.3V来改一下电路

网友:
这个东西发烫
一般是后级短路
查查输出端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的作用和1117差不多的  一般是用在待机电路上
  发烫要具体看一下是产生什么电压的测一下它的3脚是和5VSB连还是3VSB连就知道了
和5VSB连拆网卡  IO  打USB值等
和3VSB连  一般是桥挂

网友:
这个在电源里很常见,一般TO-92封装的标有MPS2222A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