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775i65G主板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10-08-19):
哪位老大帮忙看看这块板子上的排阻是多少的!
此板被人修过,现在是内存供电偏低,测+3.3VSB经一排阻过来电压不对,有此板的兄弟帮帮忙!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0欧保护排阻或者2R2的限流排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在同样的板子上看到的吧,谢了

网友:
这个是橙3.3,不是SB3.3,我试过直接拿导线短接,直接被拉低了,而且排阻焊盘另外一端阻300多,正常的啊,晕了,这样的话,接保险电阻道理是一样的了

网友:
保险和电阻是有区别的

网友:
内存供电的MOS管有没击穿吖.

网友:
如果是接到内存供电MOS管,直接短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有点奇怪,这个是通过这个排阻直接接到内存供管上的,橙3.3供电的,我直接接橙3.3直接被拉低,供电管无输入,我接SB3.3嘿嘿就没问题,也能点亮。不过就是待机时内存有电压,同时北桥也会有供电,担心时间长了会不会对桥影响!

网友:
DUAL供电
SB3.3 和ATX3.3都有输入到内存供电MOS管D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