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913NWPLUS 开机无反应 求MCU程序

楼主(2010-08-19):
一台19吋三星液晶显示器(型号:913NWPLUS),开机无任何反应,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拆开量电源部分一切正常,信号板部分的供电也正常。仔细阅读过一些帖子,现在怀疑是MCU程序丢失。下载了论坛中所有三星MCU程序,没有同型号的。不知道在这里能不能求到。先谢了。

网友:
按键有没漏电的?

网友:
仔细看了按键小板,没有腐蚀,没有受潮。量按键、电阻、二极管、数据线未见异常。

淘宝上问了几个卖MCU的,都说没有这个型号的。难道只能换兼容驱动板?不知道40元左右的驱动板,用起来有没有明显的区别。

网友:
开关能量出来?

网友:
4个按键开关没有异常。

网友:
莫非只能换驱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