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 电池关机不断电 不二次触发

楼主(2010-08-19):
        暑假回家带回一台旭日150。用电源一切正常,但是用电池关机后电源指示灯,光驱灯都是亮的。拆机发现还有3V,5V,1.5V。上图说明
3V,5V产生由MAX1902产生,要使MAX1902不工作只要供电,SHDN,MAINPWON,三个中一个低电压都不会输出3V,5V。我尝试着把MAINPWON短路后电源指示灯马上熄灭,而且可以再次触发,电池待机模式下MAX1902是没有工作的SHDN和MAINPWON都没有产生。

      下图是电池供电电路,MAX1902的供电在这里由PQ1控制,通过PQ1使BATT+变成VS为MAX1902提供电源。要使机器没有VS只要PQ1截止即可,51ON#为高电平。奇怪的问题来了,在电池关机状态下(关不掉的状态)PQ1的G,S都是高电平应该是截止的,但是D还有2.4V的电压,所以MAX1902也有2.4V供电.SHDN是由VS过来的,所以也有电压,短接PQ1 D极马上断电,可以再次触发。但是2.4V也不足以产生3V,5V啊。难道MAX1902还有升压功能?

       找MAX1902的资料看看V+至少要4.2V,但是SHDN只要高于1V就不关机。

       现在在家没有工具也没有零件可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PQ1没有完全截止所以才导致关不了机。各位大哥小弟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指出来。谢谢。最后谢谢论坛提供图纸

       刚才查了一下PQ1的资料,发现PQ1的各项参数都很低这也能在这里使用吗?是不是电池供电我找错地方了。各位帮忙看一下。

网友:
方向错了,笔记本供电电路输出与否,不是控制工作电压是否提供,而是通过控制脚去控制,所以应该去查SHDN# ON3 ON5

网友:
看看ON3 ON5是从哪里出来的,查对应的电路,应该是EC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SHDN,有2.4V,ON3是MAINPWON从VL来的5V。我奇怪的是V+都只有2.4,但是VL还有5V,所以MAINPWON也有5V

MAINPWON的两个地方,都是从VL来的。LM393的供电也是从VS来的。VS在电池供电下又是又PQ1来的。

网友:
电池供电电路因该是PQ6,PQI哪个电路楼主也搞错了,VS显然不等于3V,如果PQI导通,VS大约应该等于电池电压,如果,PQ1不通,VS因该大约等于VIN。

网友:
换一下1902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用的是电池,用电池使用正常就是关机不断电。用电源一切正常。VS 3V 是用电池关机后电源指示灯亮的情况下测得。在PQ1导通的情况下VS是电池电压这个我很清楚。B+是从PQ6出来的。

网友:
暑假在家什么工具零件都没带回来,没法换。呵呵。

网友:
奇怪的问题
先确定故障范围吧
是VS还是VL引起的
在VS通往PR154的线路上设置一个断点,在用电池关机后迅速断开该点

网友:
楼主是说用电池,电源指示灯也会亮吧。如果是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保阁问题,只用电池的时候,EC认为电源端是有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根据楼主所说,电池模式下,1902是不工作的,那么最大的可疑的就是在电池模式下,VS因该为0才对,只要VS为0,+5VP就为0,SHDN#也为0,那么1902自然就关闭了。至于PQ1截止都还有2.4V的VS,个人认为因该是VIN来的,需要检查的VIN有没。还有就是要检查PQ1是否有问题

网友:
至于VL有5V是正常的,只有B+,VL就是5V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的,是用电池使用一切正常,就是关机了还不断电,有3V,5V待机。但是MAX1902供电都不满足,竟然还可以产生3V,5V待机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根据1902的PDF,VS是电池供电,刚打错了

网友:
LZ上面第二幅图让我来分析吧,
我认为VS和BATT的关系与CHGRTCP相连,PQ1是带有内部源极和漏极二极管的P沟道MOS管,此二极管漏极为阳极和源极为阴极,只要有VIN则会通过PQ1内部二极管形成CHGRTCP因为PQ1栅极为10多V所以为产生RTCV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