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 如果你遇到这样得问题如何处理

楼主(2010-08-19):
昨天客户拿电脑来修,发现C盘无法访问。顾客反应说经常会进入不了系统,重装了系统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然后我叫他留在公司!用FBDISK扫描坏道!扫出来16G坏道!修复吧!修复了之后发现分区表不见了!本来四个盘变成了六个盘!其中有两个盘是坏道来的!数据没有备份!原来以为不会丢失数据,谁知道现在数据都不见了!然后用工具修复!用了两天把数据修复(用别的硬盘装起来)出来!又不知有没有丢失得!把其他没有坏道访问不了得格式化发现格式不了!重新分区也分不了!没办法!低格吧!低格出来后变成了50G得坏道!这次可以分区了!但是变成了数据没有办法写入!写入就无法访问!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跟客人说!数据丢失了硬盘也坏了!本来只是C盘访问不了1现在连用都用不了

网友:
怎么没人拿 自己坐沙发

网友:
太不小心了,弄之前要问的啊,还有要写那种免责申明,维修的机器不保数据,刚修电脑也碰到过,那个叫我公司赔一万给他,里面是结婚的照片,还好后来我们经理给我找回来了

网友:
吸取教训啊,一般装系统或者是做什么,都要对客户说数据不能保证,他非要保留数据而又有风险的话,宁愿不赚这个钱

网友:
需要提前声明一下,现在这样子是不好跟客户解释了。

网友:
恩 确实! 要吸取教训!

网友:
这个要看那客人好说话不了,假如故意找麻烦你也没办法。!

网友:
这种情况都要提前备份数据后再搞比较安全,要是你碰到麻烦的客户就坏事了

网友:
数据这种东西要做好备份的,数据恢复的话一般都是有客户与自己的“协议”的、、、

网友:
我前段时间把一个公司的财务报表给弄没了 。
还好那个公司的老总是我师傅的哥们。
不然
···················

网友:
数据无价,请谨慎操作

网友:
本来接单时就要同客户说清楚,维修是不保数据的,自己本身做这个也要备份数据在先,修不好盘大不了就赔个给客户,现在如果客户说里面有银行数据或什么重要数据你的日子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好过啊,楼主啊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呵呵,我得好好学习学习呀,正想开个店以后看样子要注意了

网友:
查到有哪么多坏道,就不要修了,叫直接接盘

网友:
用FBDISK扫描坏道!扫出来16G坏道!修复吧!修复了之后发现分区表不见了。--------你一开始就错了,,修复坏道的话,最好不要用FBDISK,用PC3000会好很多,,第二个就是先对硬盘的故障,要有所了解,,做到胸有成足,在动手

网友:
没修过硬盘,可能是磁头挂了.那么多的坏道也扫描不过去啊!

网友:
管理层通过关系解决了 那个机子是电厂得人的 我们领导认识有电厂的人 顺利解决

网友:
乱搞,有这样修的吗?没有保存好数据就修硬盘,多少钱都不够赔。

网友:
同情一下,就连sony客服换个主板也说不保证数据的丢失要客人自己备份好。
自己曾帮朋友装系统,装到她硬盘报销了,开始也没跟她说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她隔天又要去出差,怎办呢? 自己掏腰包买个硬盘认命了,好人难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