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给联想代工945PL-M2不上电!

楼主(2010-08-19):
这块主板不上电 I/O:IT8712F-S 85 pin是RSMRST无高电平  把I/O拆了后发现PCB上85pin 是空脚。我不知是怎么回事,还是

I/O资料的差异呢?还希望各位师傅们给小弟指点迷津哦!   对了,希望各位维修的大师们为小弟提供点这块主板的图纸点位图的资料。

小弟在此先谢过各位维修大师 们。。。

网友:
3VSB RTCRST# 32.768  VBAT  RSMRST  然后查开关到IO的线路来找,这板IO确实容易坏的

网友:
先把8712换了吧,实在不行的话就要仔细的检查了,还要看看他有没有高电平。

网友:
查IO,查晶振

网友:
RSMRST不可能没有接线,你仔细找一下

网友:
先查75脚是高还是低电平,短接触发排针有没跳变,没.查相连的元件有无损坏.有跳变在查73脚有没电压.短接时看有没跳变,没.把73脚挑起来,.看焊盘有没电压跳变,没有.南桥坏.,有电压IO坏.正常后.在查72脚有没3.3V.没电压就也是挑脚看有没电压.跟73脚排除的方法一样.正常后看76脚电压有没拉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板RSMRST#不是IO发出的  直接由3.3VSB上拉的
  图纸可以参考945PL-B2

网友:
回复 网友B:

I/O我已经换了,还是上不了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位师傅能不能传份945PL-B2 图纸给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