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WE电源问题

楼主(2010-08-19):
      今天收到几台返修的联想L195WE显示器,以前故障是点不亮,不通电,拆开换了LD7575PS,本以为可以了,交给客户没几天多返回了,拆开看了下,R114(10K)贴片电阻均烧了,换了LD7575PS和R114,一通点,一缕青烟,R114又烧,同时102的贴片也烧了,师傅们有什么高招赐教下小弟。

网友:
开关管  启动电阻  过流过压检测电阻  这些有没坏。

网友:
最好把电源部分的原件一个个的拆着测试好坏。

网友:
测下电压,是因为电压输出高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如果是电压输出高问题应该是反馈电路出了问题,看下光耦什么的正常不

网友:
昨晚折腾了一晚,终于攻克了,原来是设计的缺陷,电源经10K(R114)电阻到8脚,然而这条布线在7575贴片的下面和3脚毗邻不足1毫米,3脚经1k(R132)电阻到地,可想300V电压就在这不足一毫米的贴片下面的基板上,在加上拆下7575时有胶固定的,容易破除绝缘的。而同样是一样电路的联想WL19AH就避免了这样的设计。以后朋友们要注意这种显示器,要是换了7575 ,就要果断用刀片去除那条布线,直接飞线到R114上。我昨晚也是无意发现的,我去除了所有贴片,无意量了下8脚那对地还有23K阻值,当时7575没焊接上的,我清洗了板子在隐约看到2条布线之间变色了,由于这2条布线距离太进,电压之高,埋下了隐患的。

网友:
所以说厂家电路设计不好害死人啊》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厂家通病故障我们搞维修的也要死掉不少人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