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彩 8600GT-GD3 mimi精致版 512M 求救中

楼主(2010-08-19):
故障:开机一长两短,, 不多说直接上图
GPU:1.39V
显存:1.88
不知道算不算正常

核心认识到了。  为什么BIOS 是O个字节呢

网友:
BIOS资料损坏,换个BIOS-ROM如果不行杀掉G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天哥有这显卡的BIOS么? 有传个上来哇 谢谢

网友:
七彩虹的BIOS比较少。恐怕帮不到你了,

网友:
常规错误,主板对显卡识别出错,刷显卡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NO。。。那怎么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  你有这卡的BIOS没?。。。

网友:
回复 Solo。 的帖子

    我没有呢,你到基地的搜索里搜下,如果搜不出来的话就不好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哎基地我都翻遍了 。。 bios专题里面我一页一页翻了 都没

网友:
BIOS 换掉  从新上个BIOS 看看容量能出来不 如果能出来容量了 你在找BIOS 如果还是没容量就GPU了 加焊事实 还不行就从新做把

网友:
谢谢各位。 这显卡确定是BIOS坏了。 我重新找了个BIOS焊上过后CSj脚有两次波形了。 原BIOS只有一次波形。 没返回数据。。。  但我没找到此显卡的BIOS。 所以卡暂时放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