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段英文的意思是什么

楼主(2010-08-19):
请问大家这段英文的意思是什么

网友:
3,3V的电压输出把

网友:
我只知道是直流3.3v

网友:
这个好像是识别屏信号所需要的供电

网友:
是启动电压3.3V把

网友:
这是液晶屏接口上的一个电压,是供码片电压的,
对于液晶显示器,这个电压不用给,但对于笔记本屏就要给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