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的机器 代工是 LA 2171 加电不亮

楼主(2010-08-19):
  那位大哥有这个图纸啊  我这个机器有时候加电跑到 0.8A就停了 上诊断卡不跑数  后面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有可以跑数了  电流上到了 1.2A  用示波器量内存的波形,跳动的比较厉害  仿佛已经到了显卡  她是NV6800的显卡,以为他就是显卡 的问题  加焊了2次 问题依旧  测显卡上面的阻值只有1欧姆  是不是显卡挂了哦     再查了那显卡核心供电的电压  从 开机是1。24V降低到1.08V  关机 又变成1.24V  兄弟们啦   我该如何是好了?  今天晚上准备买个显卡过来  希望今天能遇到帮助我的人

网友:
这个你不换显卡,你现在越来越懒了,又不要你植球,你先拔了,看1.25还会被拉低不

网友:
1欧姆的值太低了拆下来换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了  我一般搜索图纸直接是代工  没搜索  机器名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shit  现在都是自己直  球了  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