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电12V就短

楼主(2010-08-19):
我是从新换的核心。。可是一上电12V就短。。换完场管就好。。一上电还短那里的问题求高手了

网友:
查12V回路,重点查PWM外围及12V保护电路

网友:
把上管跟下管一 起换,换好后测一下场管控制极对地值或波形如果不正常那PWM芯片一起换。

网友:
用万用表量呗,估计是供桥的IC烧了!

网友:
显卡没修明白。。具体不知道怎么查回路。。怎么看pwm和12V保护电路啊

网友:
短路还不好查吗?  接着向前查,,驱动呀,,

网友:
看看有没有不良的电容!!!

网友:
客户已经取走了。。。没有办法在查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先查场管有没有问题,电源管理芯片坏了也会出现12V电路,我之前修好的一块卡,就是电源管理芯片造成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核心没焊好?

网友:
查下12VIC是否烧坏,重点查PWM外围及12V保护电路。

网友:
会不会是核心不行了啊?

网友:
此贴大家就不要回复了,希望大家在查出故障后再进行维修,以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