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新手请教固定驱动板的方法

楼主(2010-08-19):
我有一台19寸正常使用的液晶显示器,然后买了个带触摸屏的液晶外壳,准备组成一台触摸液晶显示器。新买的外壳有他专用的铁支架,我只能把原来那台显示器拆得只剩下裸屏了,问题来了,把原来显示器上的铁框取下来后,我没地方装驱动板了,高压条发热大,我打算固定在新的外壳上,但驱动板为了方便安装屏线,要固定在屏后面。屏后面就是一块光滑的金属板,没洞也不可能钻洞了。请问我应该怎么把驱动板固定在这块金属板上呢??用硅橡胶还是ab胶?牢固吗。请有改装经验的专家详细说一下固定方法,用什么材料,要不要绝缘等等,谢谢你的指导了。

网友:
   呵呵,不知道这个回答笨不。莫笑哈……先把驱动板反面上用双面胶粘上放平,再用纸胶带把驱动板的正面粘在上面就可以了,只要不让它动就行了。

网友:
遇热了双面胶会不会脱掉呢??

网友:
总有一个可以上镙丝的孔孔吧,上一样不就行了嘛

网友:
实在没办法就用AB胶试试吧

网友:
AB胶不错,抗热性很好,胶带,双面胶,棒棒胶热了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