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BGA返修台焊接芯片应该注意哪些?

楼主(2010-08-19):
使用BGA返修台取芯片或者焊接的时候,如何才能保证边上的其他部件和电容不损坏呢?电容隔离应该怎么隔离呢?使用什么东西来隔离他们?
芯片

网友:
使用隔热胶纸粘住,还有温度不要过高、

网友:
你可以用料板来练练吧,多试几次就行了。

网友:
主要是温度和时间的问题。

网友:
有铅和无铅的曲线一定要调好,不能乱用,要不就无法成功.

网友:
不用隔离吧,找准位置,楼主多练一下。经验大家应该都知道

网友:
你的BGA不是红外的话,桥周围最好用锡箔纸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