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纯平显示器总是烧二次电源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8-19):
[今天我接收了一台纯平显示器,通电一会儿就烧二次电源管,连烧了三个了,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同仁指导

网友:
查G脚电路和后级电容。

网友:
这种一般是功耗大而烧坏,说明开关管可能没有工作在开关状态,好好查一下激励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的管子型号呢?
一般绝大多数17寸机器用IRF634A可以胜任。如果换后还烧,查B+稳压控制电路。
重点代换电感

网友:
后面的一个电容大概200v/47u这样的,经常坏

网友:
易烧二次电源开关管,查二次电源滤波电容250V/47-100UF,升压电感及激励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