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花屏

楼主(2010-08-19):
今天接到一联想联想LXH-GJ17L3 17寸开机花屏,基本看不清。找了一个通用驱动板测试了下,确认不是驱动板的问题,电源是外置的也排除了,可以肯定是屏的问题了,给客户说明了情况,有可能修好,有可能也修不好,死马当活马医了,客户也同意了。拆开屏后测了下屏线周围的电阻,保险都正常,怀疑是屏芯片坏了,可是手头上没有这样的芯片。前面在论坛上看别人用诺铁补焊,结果造成黑屏,想想自己的水平也不行,干脆用热风枪吧,把风速调低点以免吹掉周围的元器件,轻轻吹了一阵然后用起子把压紧,再开机测试OK。

网友:
用力往下容易连焊的兄弟

网友:
吹芯片的时候在上面放块和芯片差不多大小的金属配重块更好,那样吹到锡融化的时候自然下压

网友:
好风枪,好助焊剂,好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