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15PLO无CPU核心供电无时钟

楼主(2010-08-19):
昂达915PLO无CPU核心供电无时钟,电源芯片是RT9245+RT9602+两个RT9603四相供电..上假负载无电压,上CPU,RT9245电源IC的PWM1~4脚有两V输出...RT9603和RT9602无控制电压输出给场管。RT9603一脚和四脚有12V供电二脚有2V其余没有..3脚NC是什么意思...?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啊,我到 !。。。。。。。。。。可它的条件都到了,IC我都换过了还是不得呀!

网友:
有人修过类似板?

网友:
场管测过正常没有。用波波看一下RT9245的PWM脚有没波 形。最好是三个一起换了试试。

网友:
RT9602+RT9603我以经换过了,我没波波

网友:
场管我只知道测有无短路。场管要整么测?用波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VTT_FSB有没有  查电源IC的供电  VID组合  EN开启信号   NC是空的意思

网友:
涵山
rt9245的PWM1-4脚有2.0V呀      CSP1-4脚0V   VID组合正常     28脚VCC  4.98V
好像rt9245已经输出了呀!

网友:
RT9603一脚和四脚有12V供电二脚有2V。应该是会输出控制电压了可是没有。rt9603和rt9602我已经换过了。真得是场管引起的?场管要整么测?

网友:
场管拆下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