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 显示器 一半花

楼主(2010-08-19):
17显示器  开始好好的 用10分 就一半花了 捏一半好好的 机器可以用      插到其他显示器上没问题 在插回来 还是一半花  现在确定是显示器问题了     问大家是哪里问题啊

网友:
屏线,屏供电及列驱动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是屏线问题 一开始就会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驱动板会不会导致这样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压下主芯片看有没有反映,如果没有估计不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一般是屏的问题,可以套板试嘛

网友:
回复 网友C:

    测量下各供电电压,如果都很正常的话,可以换下屏供电的滤波电容看看,有时候电容不良也会导致类似现象,屏供电不稳也会这样

网友:
拆下来 现在白屏了  汗 换驱动板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 的确  还是屏问题 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