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联想液晶亮一下黑屏

楼主(2010-08-19):
15寸联想液晶亮一下黑屏:如图所示:驱动板接口上面从左到右,电压分别是11V  11.79V  11.87V  然后是接地 接地,正12V 正12V  ,其中12V和接地,接了12V的外接适配器,就是图上标的正12V处,这电压不正常觉得,于是我飞地线和12V到左边的高压条上,又飞一根线到高压条的控制,我是11.79V飞过去的当控制的,然后测按键板的开关键处电压也有12V左右,觉得也不正常 (正常是3.3V).飞线飞好后通电,亮一下黑了,我以为灯管坏了,所以换管,换好后,通电一下问题一样,还是亮一下黑了,然后换了通用高压条,通电后白屏,此时没有黑掉,长时间白屏,然后按开关没有一点反应?后来用原来的高压条接外接灯管通电后可以长亮,搞不懂了?本人是新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高压坏,或者灯管。但是看你上面说的证明灯管是好的,你换了高压不行吗?在换个试试啊,应该就是高压话了

网友:
我也修过亮一下就黑屏的,你的灯管是不是没换好呀,用通用驱动板代换一下,再不行,就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是通用高压板,对不住,打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错了就使用编辑功能编辑一下,像你这样还以为你是在灌水呢下次注意点。

网友:
换高压板后关不掉白屏看一下你的控制线有没接对,可能把亮度调节接到开启上去了。

网友:
可能是控制线搞错。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改个单灯管的就好了(凡是改双灯管的上去都不行),你说怪不?

网友:
但是用通用高压条点是可以亮的,用原来的高压条接外接灯管也是长亮的

网友:
测下灯管  正常不